请李老师、张老师、刘老师过来看看测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2-09-06):
我用三个1兆的电阻串起来,接在5V的电源上,然后在测量它们之间的电压,怎么测的不是1.6 , 3.2呢?(可能与测量的内阻有关吧)。我用ACL-8112PG采集板测量,它的电压值很不稳定。如果我我个324跟随一下,效果好一点,但是很不稳定,以1.6, 3.2 为中心不停的波动。 能帮我想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三个1M的电阻... 太大了吧。 电路板上的分布电阻好象才是10M级的呀。 可以把这个电阻减小吗? 一方面会引入误差, 另一方面这么大的电阻也容易被外界信号串进来。

网友B:
电阻值必须这么大才行的。 还有什么好办法能减少它的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