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9114DG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2-09-06):
我的数据采集系统有两块PCI9114DG卡,需要同时进行高速采集。我采用连续采集的方式因此都要用到AI_ContReadChannel函数, 但是由于win2000系统的dri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似乎只能对其中一块数据采集卡起作用,另一块不能分配buffer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呀?

网友A:
不会啊。dri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是对一类数据采集卡进行设置,分配buffer的。你可以先运行sample试一下,就会发现两片板卡都能够连续采集的。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用AI_ContReadChannel函数呢?难道每一片卡只用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