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卡的后走线

楼主(2002-09-06):
李侃先生: 上次给你发了我们的信号调理模块的结构框图,我们打算通过cpci后插线板在机箱内部走线,你曾经说过可以通过电缆线走线,但究竟怎样走线呢?电缆线如何和cpci插槽连接呢?

网友A:
我是这样设想的:在两个cPCI的后走线板上面流一个类似于IDE硬盘接口的接口槽,通过扁平电缆相连。选择什么样的电缆需要考虑到电流的大小和信号之间的共模干扰。

楼主:
对,主要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出这样的接口槽?背板上面只有针呀,这个接口槽又怎样才能与背板连接呢?

网友A:
这个接口槽做在后走线板上。你用的是不是cPCI-3700A主板?cPCI-3700 a的后走线板上有一个LCD的接口,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自己做一块小板,仿照3700的后走线板。具体的尺寸什么的应该找得到。 CPCI接插件市场上有的。

楼主:
你们的意思是自己做一块后走线板,将插槽作在板子上面,可是 1.听说这种板子不是很好做的,尤其是cpci插头和板子的连接,我们看的是没有用焊锡的,直接压制而成的 2.像这样的板子我们到哪里才能够做呢? 3.在后面做一块小板,又要在机箱里面走线,这样的话,里面的空间是不是够用? 4.像这种接插件我们到那里可以买到呢?北京可以吗?

网友A:
1.可以自己做一块后走线板把背板的线引出来,接口槽用DIP形式的,应该不复杂。 2.这种板子应该很多人都能够做。 3.空间应该是够用,因为机箱内部的走线只是信号调理板和A/D接线。 4.北京可以给你定,周期可能会长一些。你可以问问AMP,威图等做接插件的厂家。

楼主:
1.我去这些网站查了,但是没有找到这些插头。 2.我们的走线不只是调理板和A/D板之间的接线,上次我给李先生寄过去的信中已经把这些接线画清楚了。

网友B:
一本国际 www.erni.com http://www.erni.com/DB/literature/ermet.ssi 在上海如果买他们的插头,他们免费提供压接设备供客户使用。 021-54902006 我的几个朋友做CPCI的卡都是找他们的。

楼主:
I find it,thanks a lot!

楼主:
在北京有没有这样的厂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