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viewer无法运行

楼主(2002-09-06):
今天一位员工将电脑的电源线踩掉了,电脑再开机时运行windowviewer时显示有一个.dll文件不能运行,按“确认”后自动退出windowviewer,我可以在另一台电脑上拷贝同样的文件来加载吗?如果不行,怎么办?

网友A:
1:有想法就去大胆地尝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2:修复安装Window(不会毁损怀原来的文件) 3:重装intouch

楼主:
信息内容显示“wwclintf.dll"文件不能在指定的目录找到!

网友B:
copy wwclient.dll into your directory \\Program Files\FactorySuite\Common if no OK, maybe uninstall & reinstall InTouch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