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2-09-06):
请问怎样在INTOUCH中调用用VB编写的应用程序? 有急用!!!!!

网友A:
1. 用StartApp函数调用. 2. 把VB程序写为ActiveX控件形式,然后放入InTouch使用.

网友B:
a tagname to communicate with InTouch & VB. change tagname value, and parsing this value from VB program. i.e select case TagValue case 1: call proc1 case 2: call proc2 ... else case: call otherproc end se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