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2-09-06):
我需要采集两路信号,可不可以不用A/D转换卡?用什么?怎么用呢?   谢谢!!!

网友A:
你用过祥正公司的 HC6000表吗? 南瑞,南自等都有使用过,来采集A/D信号! HC6000 是用标准的 MODBUS规约,通信口有 RS232 /RS485两种! 能采集的信号有 3U,3I,PF(功因),P/Q/VA,及分相功率,角度! 0512-68255854-业务部!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您不愿用采集卡,是什么原因?请问是不愿花钱,还是不信任采集卡?也可选智能仪表或模块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