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B变频器

楼主(2002-09-06):
有一台AB变频器故障现象为变频器不能启动,面板显示STOP 0.0HZ,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2-07-31):
大哥,凭STOP 0.0HZ你就能断定变频器故障了? 建议你把说明书再好好看看。

网友B:
变频器面板显示故障号为F 58 保险丝熔断故障 驱动板上一个1.5A的保险管熔断,变频型号为1336PLUS

网友A:
你把原因查得这么清楚了还想问什么?请买根保险丝换上。

网友C:
但是换上保险丝后马上又烧了

网友A:
接上后多长时间烧的? 请检查:1、接地必须良好。2、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是否对应。3、有无短路,特别是电机导线。4、有无过于频繁地启动变频器。5、输入电流是否可靠。

网友D:
建议送修,或联系y4511

网友E:
他们说的都有可能,希望你自己去解决。

网友F:
如果保险丝接上马上就烧,应该是驱动板有硬件故障.这样情况与接地,与电机是否匹配,与电机有无短路,与是否频繁启动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A:
楼上的老兄,请问你知道刘涛说的马上是多长时间?你做此判断是否有点武断?

网友F:
1)ab公司的变频器主要有三个系列:plus II, impact, force. plse II属于ab的低端产品. 2)我曾经仔细测试过这种变频器.因为它的控制器使用的是f240系列的dsp. 3)如果保险丝损坏,我想这个"马上"即使比较长,也不应该是由于匹配或者电机短路或者启动频繁引起的.这些原因应该会导致变频器报警等,但不会出现电源部分的保险丝损坏.保险丝损坏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硬件部分出现故障引起.如果这些外部的原因(电网原因除外)能够使得驱动板的保险丝(也就是电源保险丝)烧断,这样的设计让人无法理解. 4)您可以帮助我分析一下为什么电机不匹配/接地/启动频繁会烧坏控制开关电源的保险丝?

网友A:
楼上老兄果然对AB变频器有着深刻的研究,但是我仍然不懂你为什么会认为我说的几种原因不可能。 当输出端电流突然加大时,必然也导致输入端电流加大,由于变频器绝大部分选用的是快熔型熔断器,而且我想也没多少人会为自己的变频器装一个不匹配的熔断器,所以当这个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瞬间就能将保险丝烧断。 个人观点

网友D:
顽石难点头 此保险非彼保险

网友F:
三楼的老兄: 用户是这样说的: "变频器面板显示故障号为F 58 保险丝熔断故障 驱动板上一个1.5A的保险管熔断,变频型号为1336PLUS " 这个保险丝是指驱动板开关电源的保险丝并非主回路的快速熔断器.

网友A:
呵呵,没看到。 “此保险非彼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可能我还没有把情况说清楚,情况是这样的: 我所有的操作均是在未接电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三相整流桥用的是可控整流桥,烧保险的位号是F3,旁边有一两芯插子位号是J13不知是什末作用 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2002-09-01):
保险丝坏指主电路的保险丝,他检测保险丝两端的电压来检测保险丝是否良好.

网友F:
搂主说 "驱动板上一个1.5A的保险管熔断"

网友G(2004-04-13):
大家好!我公司是AB产品在华南地区的总代理,若各位什么问题,请与我联系!   颂祝商祺!       德维森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市场部 李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电脑一号楼二层C段   电话:0755-26585727 13510347657   传真:0755-26553633   网址:www.techwayson.com   电邮:lifa@techways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