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制作一个输出为4-20mA电流源

楼主(2002-09-06):
主要用于实验信号的输入,电路要简单

网友A(2002-07-02):
一个三极管,五六个电阻,一个电位器.简单吗?

楼主: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如果想简单由于负载输入电阻一定直接串一电位器不就解决了; 如果想可靠用运算放大器搭一个恒流源即可解决

网友B(2002-08-20):
请问4-20mA电流环通讯有什么特点?通讯内容有没有什么特点或限制?

网友B:
与电压信号传输相比,电流环有适于较远距离传输低频率信号的优点,而且主辅通讯的辅端如果是传感器的话可以不用独立电源,运用电流环提供的电流即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