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200HG与E5CN如何通讯

楼主(2002-09-06):
(无正文)

楼主:
现用C200HG与E5CN温控表七块485双绞线连接,C200HG需与E5CN进行适时数据交换,以控制执行机构。请教各位大虾用PST如何实现。

网友A:
为什么不用PLC温度模块采集温度,然后自动控制!然后用PLC专用数码显示表显示温度、设定值?可靠、灵活、方便、低廉。

楼主:
谢谢lx116,能不能在谈具体一点。

网友A:
现在PLC很多都具备PID调节功能!举例如下: 采用PLC+模拟量模块+PLC数码显示表,温度调节程序在PLC中实现,7路温度值即是实际值,而给定温度可以通过按钮设置(比如DI),如果只有7路显示,则配置7块DDM4A显示表,并留出12点晶体管DO,可驱动8块表,14点可驱动16块表,显示值就是PLC内部你期望要显示的数据,分毫不差!因为是0.8"LED表,故完全可以安装于控制屏上。平时可让其显示实际温度、在给定温度时显示给定值。当然就完全可以利用PLC的资源与执行机构控制程序接口了!如果使用FX2N价格会更便宜!关于数码表,你可以到http://www.w3ct.com/ddmxx.htm上看看!总之,实现方式太多了!

楼主:
:《请教:OMRON C200HG与E5CN如何通讯》

网友B:
e5cn有通讯口吗?如果有可以使用PLC的通讯协议宏,自己摸索一下,应该能解决。

楼主:
谢谢zijin,我现在正是这样做的。能谈详细具体点吗?

网友C(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