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原因?

楼主(2002-09-07):
各位专家告知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一般原因,谢谢,急!

网友A:
1.负载过载 2.短路 3.检测回路问题 4.变频器内部故障

楼主:
变频器送电后,外部设备动作或不动作,15分钟后过流。 断开变频器输出后送电,结果同上。 是否电流互感器或igbt损坏?

网友A:
igbt损坏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外部短路

网友B: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或者霍尔器件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