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12R的过压问题

楼主(2002-09-07):
9112R的A/D输入的前端估计是没有过压保护,它允许过压多少?使用不同的量程(譬如说使用-5V — +5V或使用-10V —+10V),所允许的过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A:
9112的a/d多路开关芯片508允许的最好电压为38V。所以电压稍微超一点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