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永磁同步电机的变频选择问题

楼主(2002-09-09):
各位好,本人遇到一永磁同步电机的变频选型问题,由于是第一次使用变频控制同步电机遇到一些问题,因此请教各位高手,在变频器的选型上与控制异步电机有何区别?本人选用富士G11无法启动电机,现象是启动电流很大,电机只缓慢转动,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ABB的ACS400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B:
大部分变频器在v/f控制方式下(标量模式)一般都可以驱动同步电机.例如三肯在化纤行业大量都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电机是多大?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我用的是11KW电机和富士G11-15KW的变频器,我是用在化纤的计量泵驱动,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D(2011-08-16):
建议你选变频专用的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器再加大一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