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模拟量

楼主(2002-09-09):
请问各路高手,我用的是OMRON PLC,由于模块数限制,想采用按一定时间周期采样的方式取多路模拟量,在INTOUCH7.1中,如何实现将取到的模拟量数值保持一段时间以等待下一周期?

网友A:
有两个方法: 1、在intouch中使用脚本控制变量的分时读取,intouch可以自己保持数据不变; 2、在plc中定义一个完整的空间,根据不同的采集方向的标记位控制相应区域的更新。INTOUCH中的变量与PLC中定义的空间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