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究工业以太网的切入点在哪里?

楼主(2002-09-09):
各位前辈好:想研究一下工业以太网,但又苦于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是不是具体搞出个什么板子才行?国内工业以太网的发展怎么样?

网友A:
由于现场总线有八个不同的协议标准,实际上等于没有标准.对于用户来讲,所盼望的现场总线一大优点(互操作性)实际上没有更大的发展.而且,以态网的技术已很成熟.因此,许多大公司早已把目光投向以太网.工业以太网的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国内有许多单位已在研发或正准备研发. 个人认为,要研究工业以太网应采用国际标准.如:HSE、profinet等主要加强应用层技术的研究开发。以达到一致性。

楼主:
现场总线有它存在的道理.在下认为,研究一下主流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的接口才是当务之急.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就是多系统(或多总线的集成)问题.这在国内外有多家在研发.比如:Smar、Softing都有Linking Device.我们单位也在开发HSE/H1网关,DP/H1网关等。现阶段多总线共存是必然的。怎样将其无缝接入应是一个专门的课题。

楼主:
好像在哪里看到。通过高级一点的算法,以太网集线器可以实现对通信双方传输时间的的控制,也可以进行优先级的设置???是不是有这回事?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否给小弟共享一下。呵呵 先谢过了 我的邮箱 lugi3112@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