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02-09-10):
我在实现历史曲线功能时,用下例语句可以,选择一根曲线,让这根曲线显示某一变量的历史信息。如:变量名为:s1001 HTSetpenName("TREND1",1,"s1001"); 这是可以在曲线上显示变量s1001的历史趋势图。 现在我想撤消曲线1上的显示内容,即不让曲线1显示任何变量,请问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是 intouch 吗?我有现存的程序(用FastDDE通信)只收 500元!

楼主:
是,intouch! 不会吧,还要其它辅助程序? 难道在intouch中不可以实现这项功能吗?

网友A:
当然!如果intouch这么好用,还要我这程序作啥呀!

网友B:
说实在话,目前国产组态软件在技术、功能、易用性、价格、服务等方面已经逐步超越了国外的组态软件,国产组态软件存在的问题,洋软件同样存在,这中间的因素多种多样,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毕竟这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完物。我建议各位搞工控的同行多试试、了解一下国产组态软件。

网友C:
有个方法不知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定义一个不作历史数据记录的变量,然后把它付给相应的笔号。从效果上 看达到了你的要求。但实际上记录笔仍然被占用了。

楼主:
对,你的建议确实可行。我主要也是为了研究一下intouch中,有没有这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