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

楼主(2002-09-10):
IFIX在对以三菱PLC组成的10网进行实时监控应用时,如果先启动工控机上的IFIX系统,然后再启动主站PLC,则无法监控,反之则系统正常,请教如何克服这种限制!

网友A:
如果驱动程序本身的问题,无法解决, 除非重做。也有可能驱动程序的设置不是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