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变频器和伺服电机

楼主(2002-09-10):
请问变频器和伺服电机的关系,是否电机加编码器就叫伺服电机,谢谢

网友A:
就这点技术,还为人民服务,这绝对是两码事,变濒器和伺服电机没什么关系,伺服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器配合使用

楼主:
老兄,为人民服务不一定什么技术都会。请详细的讲讲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案例,谢谢

网友B:
请与松下电工代理汇尼克公司王欢先生联系,020-85549829,85549875 相信王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C:
伺服电机是一种将控制电压信号转换为机械或位移的执行元件,有交、直流两大类。其常用技术指标有额定电压、频率、堵转电流、堵转转矩、空载转速、额定输出功率、机电时间常数、空载启动电压等8个。控制方式常用有幅值控制、相位控制和幅相控制3种。详细可参阅有关文献。

网友D:
请问伺服放大器的速度控制输出是不是和变频器一样通过改变频率来进行调速的?

网友C:
答莉:不是!对于两相伺服电动机通常是采用:1.改变控制电压Uk的大小(幅值控制);2.改变励磁电压和控制电压之间的相位差(相位控制);3.幅值和相位复合控制(幅相控制)。对于直流伺服电动机则有电枢控制(即控制电枢电压大小)和磁场控制(即控制励磁电流值)。

网友E:
请与我联系021-63577506

网友F(2005-04-20):
zkm说得不错。我补充两点:一、交流伺服又分同步和异步两类!而异步伺服电机的结构说穿了就是--普通的鼠笼型异步电机加一个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二、不知lele君信不信:普通的Z2或Z4系列直流电机加上一个旋转变压器,就能作一台直流伺服电机用!在下不光试过,还实际应用过呢。

网友G:
其实变频和伺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我们常说的伺服电机和变频电机在使用精度上有一定区别,使用场合也不同,所以这两类电机在制造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伺服电机更偏重可控性。可以这样说,可控性就是伺服电机的灵魂。我看很多人在选伺服电机的时候总在谈论功率,这是没太大意义的,因为伺服电机效率不是很高而且是变化的,这个参数主要是为了选电源的容量,连驱动器更多的是参考电流而不是功率。大家应该从更本质的地方理解伺服和变频的区别,而不仅仅从结构上。事实上变频电机用于伺服场合也并不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