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Excel与Intouch不通讯

楼主(2002-09-10):
各位大虾; 求助:为何Excel与Intouch不通讯.怎样设置,在那里设置。速救。 powerstation 2001 年12月11

网友A(2001-12-11):
很容易。看看文档!

网友B:
in Excel to get InTouch data, = view|tagname!"$second" and so on. {view is application name, tagname is topic name, $second is actual tagname in your InTouch DB } in InTouch to get Excel data Excel|Sheet1!R1c1 {Excel}Sheet1 is your Access name R1c1 is your item name }

网友C:
Excel读InTouch 的Tagname 为 =View|Tagname!"点号名" Excel 可以直接读I/O Server的数据 为 =I/O Server名称|Topic Name!"地址"

网友D(2002-05-20):
Dear Johnny: Thank your for your explaination! I passed the test for reading tags within Excel to Intouch but failed to make a value setting in Excel which is to be read by intouch.You are being kindly requested to make a more detailed example to display a velue window which is to read from excel table cell input.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D(2002-07-05):
Dear Johnny: Could you please send me a example to show me how to program a macro in Excel to store datas which are read from intouch,e.g.,I want to store such as current ,temperature,voltage,speed,ect.sorts of variables into a Microsoft Excel sheet,and the store duration can be selected by operator,normaly it is 30 minutes,and the whole sheet will be ended to 23:30 oclock.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B:
you can refer this execl macro, or find detail menu from excel book. ============================ Option Explicit Public Sub Macro1() rem rem Macro1 巨集表 rem Johnny Cheng 在 10/23/2001 錄製的巨集 rem Dim view view = DDEInitiate(app:="\\johnny\view", topic:="tagname") Range("b7") = DDERequest(view, "$datestring") Range("c7") = DDERequest(view, "$timestring") DDETerminate view rem End Sub =======================

网友E:
有个文件,你可能没启动 ddeview.exe

网友F(2002-09-05):
InTouch中不用做任何设置,在你的程序中,使用以下设置和InTouch通信:   Application Name: view   Topic Name: Tagname   Item Name: 你要读取的那个InTouch Tag的名字 (注意:以前的答复。)

网友G:
可以用VBA,调用FASTDDE的库来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