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Fix如何对串口发送报文?

楼主(2002-09-11):
如题目所说,我需要在从上位机发送一个报文到串口,不只该如何做,调用C吧,我又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C一个或几个参数,但在偶的印象中,好像无法做成一个这样的C的可执行文件(带参数的可执行文件,象函数一样)!救命啊!我很着急啊!

网友A:
c当然可以带参数运行, VB也可以。 其实在Ifix中就可利用Mscomm.ocx直接向串口发送少量的数据。

网友B:
调用MsComm控件 然后用VBA对它编程就行了 随便找个VB对串口编程的例子 根据你的报文格式改一下

网友C:
是吗!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