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画面中能作出菜单吗?如果可以要怎样实现那?谢谢

楼主(2002-09-11):
ifix的画面中能作出菜单吗?如果可以要怎样实现那?谢谢

网友A:
编辑一个小画面,用按钮制作不同的菜单项,将画面放置在相对应的菜单下,就行了

楼主: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我见过的是下拉菜单,和vb做的一样。 你说的小画面是什么意思那

网友B:
看一下IFIX的例子,就明白了

网友C:
小画面的意思是做一些按钮,每一个按钮对应一张画面,你按的时候就调用对应的画面。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用active bar或devpower button bar控件就可以,我做过几个,不过没有devpower的注册码,

网友A:
也可以用控建combox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