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变频器与脉冲式漏电开关相互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2-09-11):
各位老师,学生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在农村装了一台变频控制柜,但当变频启动时,漏电开关总是保护,在农村漏电开关又不允许去掉,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到以前的贴子去找找

网友B:
装电抗器

网友C:
这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方案有:一。电源装隔离变压器。二、用载波频率小于1KZ的变频器。三、用专用漏电保安器,进口的贵,国产的便宜,但负荷工作时保安器灵敏度下降。

网友D(2004-11-12):
这的确是个很令人烦恼的问题,国家规定,农电配电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分两类,一种是电流型漏电保护器,一种是脉冲型漏电保护器。国家还规定,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漏电值)为30毫安。两种保护器都能满足现实需要,由于脉冲式保护器往往带有自送电功能,应用也越来越多。但是,脉冲保安器灵敏性,恰恰在某些场合成为弱点。主要是某些感性负载产生的电磁干扰通过电网影响保护器的检测,保护器认为线路存在漏电而保护性跳闸。有的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过大或者用电负荷三相过分不平恒造成跳闸。遇到这种情况,加电抗器可以,但要多试几种,因为电感量不合适还是要跳闸,漏电保护器是不允许进行改动的,如果还是不行,就选用电流型漏电保护器(我所知道的淄博无线电二厂生产),一百元左右,没必要选进口的,再说也不好买,价格更不用说了。随着变频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开始进入农村,这一点我提出来,认为很有必要。欢迎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