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控对高数及电子技术的要求程度?

楼主(2002-09-12):
请问学工控对高数及电子技术的要求到什么程度?我只是计算机应用专科毕业,但特别喜欢计算机和电子,我该如何学起,求各位不吝赐教,在此谢谢!!

网友A(2001-07-07):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少,我也想听听各们高手的看法!

网友A:
起码要看看《数字电子》《模拟电子》《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几门课的教材。

网友B(2001-11-16):
进入工控领域才是关键。 然后,边干边学。

网友C:
lw001 说的对,现学现用,现用现学,知道一些常识就可以了,真正做了才知道

网友D:
高数没什么用呀!除非你是搞研究的,

网友E:
高数很有用,理论是指导实践的

网友F:
若理论没用的话,上大学、研究生、博士、还有高级人才,干什么用?理论不是没用!是不会用!因此水平难以提高!都现学现用,所需要的产品从何而来?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吧,怪不得在这里总有人提出一些很纳闷的问题,看来外行不见一般。都出在粗制滥造上。

网友G(2001-12-19):
我以前做MIS的从来没接触过工控,现在老板要我做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程序,就是接受一些信号然后再发送一些信号,这些难吗?要哪些知识?需要了解电路之类的硬件的知识吗?

网友A(2002-01-24):
我也认为理论的作用不大,搞工控大都是做工程,实践比较多,又不是搞开发,只要掌握基本的一些理论常识就行了

网友H(2002-09-12):
我也是的~~~~~~~~`我是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专科毕业,学过模拟电子,数字电子,MCS-51单片机等知识,可是现在做工控,发现什么都不懂,现在知识发展太快了,我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先学点网络的东西。好象工控方面的通讯要用的,各位大虾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