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通过dde和delphi通讯

楼主(2002-09-12):
intouch如何通过dde和delphi通讯

网友A(2001-10-09):
我对delphi很熟,但是我只有intouch5.6版,如果你可以给我发一份 intouch7.0(不要狗),我可以替你通讯好。

网友B:
如果需要INTOUCH的DEMO或资料请与北京代表处联系010-65612158

楼主(2001-11-29):
intouch支持dde通信,可以与其他软件共享数据信息.你可以看看说明书   http://hitajian.best.163.com/temp/intouch.htm 可以下载7.0版的中文说明书 在delphi中加上dde服务组件,设置好各项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C:
yes,knight! you are right.

楼主(2002-09-12):
我也用的是 5.6 版,而且是英文,所以不能像7.0那样容易,可否指点

网友D:
由于InTouch是一个DDE Server,所以可以使用Delphi中‘system’页下的DdeClientConv和DdeClientItem这两个构件。通过配置InTouch服务器后,再在DdeClientItem中选择需要连接的Tag。 如果需要写入,则需要用DDE中的Poke等函数,在写这样的程序的时候需要找一些有关DDE的说明先查看一下。

网友E(2004-04-16):
我连接过,但是DdeClientItem中可以看到采集的数据但是无法采集到文本窗口,我是通过局域网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