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做过neuron芯片的液晶显示

楼主(2002-09-12):
谁做过neuron芯片的液晶显示? 可以显示中文吗?

网友A:
我做过,用的是串口通讯,刷新有点慢,但能用

楼主:
谢谢. 你提供些开发思路给我吗?

网友B:
我也做过,用总线方式,速度也还可以。 关于汉字问题,有分两种情况,如果液晶本身支持汉字是最好的 如果不支持汉字,一般都支持点阵显示,这需要你自己构造字库,鉴于Neuron芯片的寻址能力,字库肯定不能很大,只能挑你用的到的汉字了。

网友C:
我的字库是128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