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量的前面用不用如“设备名.网络变量”这种格式来指定?

楼主(2002-09-12):
Lonworks中的各个数据点是用网络变量来表示的,我想请教各位:网络变量的前面用不用如“设备名.网络变量”这种格式来指定,还是网络变量本身在网络中就是唯一的?

网友A:
当然不可能唯一啊. 想想同样程序的两个节点在一个网中的情况. 用地址.对象.网络变量区分.

楼主:
本杰明: 谢谢指点。但我还想请教,你讲的对象是不是指函数块(FB)的意思?因为我看一本书上讲的对象是什么“I/O对象”、“定时器对象”等,我觉得网络变量好像不附属于它们。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网友A:
对象当然不全是I/O对象. 有节点对象, 开环传感器对象...等等等 当然你的程序也可以没有对象这一层了. 可以看一下LonMark 7层那个文档. Echelon中文文档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