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与两台plc通讯

楼主(2002-09-13):
我们使用西门子plc,为s7-300,但是发现一台电脑无法与两台plc同时通讯,只可以一台电脑与一台plc通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02-07-01):
in IO Server, create 2 topic, 1 point to plc1,2 point to plc2. in WM, you can create 2 access name, and same as IO Server definition.

楼主:
如果两台PLC是独立的,就如JOHNNY所讲。如果互为热备,则需定义一热备TOPIC,在WM中定义热备ACCESS NAME。

网友B:
我能做,请联系;email:zsq123.123@371.net 13014631643

网友C(2002-08-05):
你的上位机用什么软件,采用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对!

楼主:
我是一个外行,请问“WM”是指的什么?

网友E:
你的上位机用什么软件,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请具体叙述。WM是Wonderware的InTouch的开发环境WindowMaker。

网友F(2002-09-13):
在Intouch中建立两个topic, 每个topic对应一个cp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