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与S7-200通讯

楼主(2002-09-13):
请问Wincc对于S7-200是只能监视而不能控制吗?过程标签设置中的“OUT”是干什么用的? 西门子产品的资料太少了(其网站上标明可以索取的也不给),也许着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用户都选择欧姆龙和其他牌子PLC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A(2002-01-17):
可以控制,西门子产品的市场占有量不小呀,嘿嘿

网友B:
对于S7-200,不论使用自由口方式还是ProfiBus DP,都只能和PLC内的一个存储区域交换数据,如果你要在WinCC里控制它,自己要在S7-200里编制相应的程序处理。WinCC不能直接访问S7-200的I/O点。

网友C:
去西门子网站看看,那里有很多的资料的!! www.ad.siemens.com(.cn)

楼主:
在S7-200中,我已经编写了一段子程序调用指令:用MOV_W指令把QW0送到VW6,把IW0送到VW4.这样的结果是可以用S7-200的输入和输出来控制WINCC,但WINCC不能控制S7-200.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其实选择那家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好的实现其功能,并且价格不昂贵,每家的产品都有起优点和缺点,否者,就不会有这么多家的产品同时在市场上立足了!

楼主:
用户总是希望有良好的技术支持,而这个技术支持相当一部分是靠书面资料,西门子相对与其他公司其书面资料就少的多了(世面上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类的书籍大多是欧姆龙的),这恐怕不太利于西门子的普及

网友D(2002-09-13):
用EM277 做 DP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