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传感器

楼主(2002-09-14):
各位大侠,我有问题求救,请多多指教. 在复合滤嘴棒成型机上,有一个光束扫描传感器,检测滤嘴棒的长度及两个滤嘴棒之间的间隙. 我想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类似的传感器可以由PLC直接采集该信号? 我听人说德国有一种,但不知道厂家和型号. 有知道的,请告知! 谢谢!为盼!

网友A:
SICK的传感器具体的参数,要在详细了解你使用要求后才能选定.

楼主:
YANGSHE: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留言。 这个传感器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发光源(灯泡);一个是光电管接收。 被测的滤嘴棒由两段不同的滤嘴棒拼接组成,这两段滤嘴棒的透光率不同,两个滤嘴棒之间会有小许的空隙,一般不超过0.5MM。当这个空隙大于0.5MM时,作为废品剔出。 同时还要检测每一段滤嘴棒的长度,这个长度由其脉宽来定。 因为我还要控制一把切刀,在滤嘴棒的中间位置将滤嘴棒切断。 这个基本上就是该传感器的应用方式。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给我留言。 SICK的产品我大概知道一些,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 谢谢!

网友B:
大致知道你的使用要求, 但不知道你计划用什么样的方案来测量你需要的两个数据.是移动滤嘴棒固定传感器, 还是移动传感器固定滤嘴棒, 或者两者都不动.还有滤嘴棒有多长.

楼主:
YANGSHE: 你好! 传感器是固定好的,而连续的滤嘴棒以每秒大约3米的速度移动. 每一小段滤嘴棒的长度是20mm. 这个传感器的主要难题是检测精度高,要求响应速度快. 传感器与滤嘴棒之间的距离在100mm以内. 我看过施克的激光对射式光电开关,但因为没有实物,无法做实验. 不知道这种传感器能否完成这个功能. 另:施克的这种传感器最大测量距离为80M,不知道能否将其焦点调到要求的测量范围内? 谢谢!

网友C:
请与松下电工代理汇尼克公司王欢先生联系,020-85549829,85549875   相信王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B:
我想你的方案对传感器要求非常高(较难实现检测),首先滤嘴棒运动速度高(3m/s), 而检测尺寸多(0.5mm的间隙,滤嘴棒长度且还不知要测滤嘴棒的哪一段长度). 建议你检测0.5mm的间隙的部分与检测滤嘴棒长度的部分分开,这样一来就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