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2-09-14):
各位网友今有一事请教(关于三菱plc的通讯问题)。我用MEDOC2.02 MEDOC2.30和FX-WIN等软件来同FX2联机通讯均无法实现,出现如下题示:“COMMUNICATION PORT ERROR”“通讯错误”。但是用MEDOC1.52版软件确能成功联机读写。同样的PLC SC09 电脑,为什么MEDOC1.52能通讯,而其它高版本软件却无法联机通讯。请赐教。(电脑系统重新安装也无效,曾经试过主板擦新.硬盘低格。高低版软件默认的通信参数同样) E-mall:PCDT@21CN.COM

网友A(2001-06-28):
端口设置和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不然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Please Call: 021-64183063

网友C:
从提示的信息来看,好象是端口不通。原因会不会是端口正给其他程序占用了,要先释放端口的控制权。

网友D(2002-08-26):
你的操作系统是win98以后的版本吗? 将操作系统换成win98或win me 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有类似的问题。我用FX1N与PC通信,软件是GPPW,用的SC-09,可是不能传送程序。显示通讯错误,请问需要进行那些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F:
选的通讯模式不对

网友G: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用的三菱FX1-32MR控制器,我用GPPW通讯提示通讯线路有错误,不管我怎么接线都没有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G:
端口应该怎样设置,波特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