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02-09-15):
各位:    上午好!    我想向各位请教一下关于冗余以太网的概念;和相关的产品与配置

网友A:
hzm: 请问你是否知道如何配置以太网冗余?如两台计算机间? 如果知道,请给我发email

网友B:
如果是两台计算机之间,那么可以是这样的。 每台计算机各装2个网卡,放2条网线。在编程中,首先确定A网卡为主网卡,B网卡为备用网卡。每次通信都使用A网卡发送。如果数据发送完毕,而对方没有在指定时间内作出应答,则可以认为A网卡连接的网络有问题。此时就将B网卡作为主网卡,A网卡作为备用网卡。每次通信都使用B网卡发送。在这个时候,每次发送数据,还需要用A网卡发送查询数据,如果有响应,则认为A网卡的网络故障已排除,此时,可以切换回来。

网友A:
microtomato及各位,大家好! 谢谢microtomato的答复。 我有一项目,用MODICON的PLC,CPU热备,CPU与上位机通讯热备,我原计划用以太网通讯,经咨询MODICON的技术支持处,可在主、备CPU各加2块以太网模板来做,但他说这和CPU与I/O模板的通讯热备不同,好像也不是真正的热备,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网友B:
对于CPU的热备,由于plc有专门的双机热备模块,所以cpu的热备可以说是基于硬件的,是真正的热备。 而对于以太网模块的热备,由于没有专门的双机热备模块,所以他们的热备是基于软件的,要实现他们的热备,需要自己专门编套程序。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请serchroad及各位指教。

网友C:
对于以太网冗余系统,不论是计算机软件,还是PLC,美国GE PLC公司能提供给您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有兴趣,请致电: Tel:0755-26711777/26551199 或E_mail:james-wang@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