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2-09-16):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化工厂的数据采集系统,使用485网络的远程分布式采集,现有一些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1)有没有485专用的两芯屏蔽电缆?大概多少钱一米? 2)我们所做的这个项目现场测点有点多,一个车间就有近30个点,都是三线制热电阻传感器,需要的连线差不多快90根,有没有大对数屏蔽电缆(20芯、30芯),这样的话用一根电缆可以接很多传感器,不知道这样的电缆价格大概多少钱一米? 3)热电阻传感器与远程数据采集模块之间的连线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信号线连接?一般的双绞线或者铜芯线可以吗?需不需要屏蔽? 4)485两端加装的电阻,阻值一般取多少?根据什么标准选取阻制? 5)485布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怎么防止信号干扰和衰减? 谢谢!

网友A(2002-03-30):
1)对于485网络的电缆推荐使用BELTON(百通)的20AWG两芯屏蔽双绞线;价格可以上他们网站查; 4)485两端加装120欧的电阻。根据网络上的负荷选取,你既然采用两芯接法,一般应该是120欧。 5)485网络布线没有特殊的要求,如果信号比较远,应采用设备串接。

网友B(2002-09-13):
r485总线应用起来要考虑负载的连续性和负载的均衡注意情愿使总线的距离加长也不要T接切切

网友C:
你是不是考虑用CAN总线做啊? 我的EMAIL地址:sales@canbu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