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2-09-16):
请问各位大侠,哪有siemens的s7-200编程软件中文说明书可以下载?请点化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本站资料中的《S7-200中文系统手册》,它里面详细讲述了s7-200的使用,另外还可以参考本站的《S7-200指令帮助文件》,它里面讲述了各种命令的使用!

网友B:
华南理工大学有出过一本S7-200的教科书,你可以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