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大仙,你在哪?

楼主(2002-09-16):
各位先生: 我把Omron C200H的PLC换成了C200HE42,遇到非常奇怪现象,Omron公司都解释不了,故诚恳向各位请教解决办法。 替换情况:原用Omron C200H, 3个底板,共30个I/O模块(ID212/OC222),现用C200HE-42 CPU,电源模块,底板进行替换。(I/O 模块未换) 现象:保持继电器动作混乱。开关没动即条件不满足时,但却被置位导致继电器误动作。 临时办法:将最小扫描周期设置为12ms(原是2.9ms),混乱情况消失,但加几条指令后又混乱了,删除后恢复正常。 诚恳向各位请教奇怪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CGZ_XX 2002.8.26

网友A: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一份到我的信箱,我帮你看看lwlcbj@21cn.com

网友B:
可能是扫描溢出。

网友B:
也给我发一份,或许我能帮帮你。pondsboss@163.com

网友C:
将程序分段调试,看看问题出在那儿。

网友D:
会不会是编程软件有问题呢?我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但不是这么混乱。建议重装编程软件,再重新传送程序。

网友E:
我建议你采用OMRON公司的最新版的软件:CX-programmer2.1

网友B:
可能是地址冲突,找相关的手册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