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是万能药

楼主(2002-09-17):
变频器有许多优点,但是用上变频器一定能节电吗?一定能增效吗? 在中国大多数变频器带动的是普通电机,普通电机设计在50Hz运行,由于高次谐波等因素的影响,变频运行时效率要降低,加上变频器消耗的能量(30KW的变频器满载时消耗功率约800W),能节多少电?对于在运行过程中不需要调节速度,用上变频器更是画蛇添足.其实油田的大多数油井并不需要调节冲次或者因为难以确定最佳冲次而只有全速运行,所以变频器的使用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合理的使用变频器不会增效,也不会节电!

网友A(2002-08-18):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B: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变频器虽然不是万能,但你的理解并不十分正确:首先变频器虽然自身有能耗,但其无功补偿功能也节能不小,在油田应用不但可以节能,其增效方面也很明显,在变频器的应用中,增效是节能的另一方面,用变频器有利有弊,关建看应用场合,及控制方案。

网友C: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D:
我认为qin先生.青源先生讲的各有一部分道理.

网友E:
变频器显然不是万能的.否则就不需要伺服系统啦. 节能只是应用变频器的一个目的.很多场合使用变频器是因为工艺上的调速要求.例如加工管道的设备,粗管,细管的生产速度肯定不一样,这时候就需要调速.变频器还可以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普通电机设计在50Hz运行,由于高次谐波等因素的影响,变频运行时效率要降低" 这句话不准确.对于高性能的矢量控制或者dtc变频器,由于可以精确控制转矩/励磁电流,这时候效率比工网高,哪怕在50hz.

网友F:
楼上的观点不错

楼主:
在胜利油田,无功节电率要乘百分之三才是它的节电效果,案30KW的变频器满载时消耗功率800W计算,要降低多少无功功率才能节约回800w呢?是26667!高次谐波和槽形等对电机效率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不然变频电机的槽形为什么与普通电机不一样呢? 没有变频器是万万不能的!单变频器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G:
我同意青源的看法! 变频节电?伪科学! 我是一名石油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变频器也两三年了,在抽油机上试了两年多,怎么试也没法把有功功率降下来,别人吹什么节电最高40%(采油机上),全国各油田也浪费了数百万元在抽油机上使用,我看过几个油田基本都节不了电,甚至他们连节电原理都讲不出来,还有别的什么抽油机节电器、控制器,哪个油田都有数10种,可仔细研究一下80%没有效果(低载有一点),可投入的金钱可就无法用数字来描述了,每台都上万啊!真让人感到国人的伪科学又抬头了,真让人痛惜!!! 大家既然搞技术的,就要站出来将伪科学揭穿!!!

网友H:
我同意变频器不等于节能的观点,是否节能,要看工艺和负载状况。比如,用于排涝用的水泵,并不需要调速,电机全速运行就很好,如果使用变频器,反倒画蛇添足。

网友I(2002-09-17):
部分同意老刘的观点。是否节能,要看工艺和负载状况。各尽其责。如光从节能上来看,风机泵类性负载如功率在33KW以上的,采用变频器一般能在1-2年内收回投资。其后当然是细水长流。   反之如你要张力控制。显然节不节能并不重要,而是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