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ISA转PC/104的转接卡

楼主(2002-09-18):
我想找一种ISA转PC/104转接卡,请各位大虾提供一点信息.感激不尽!

网友A:
PC104到ISA的行不行?

楼主:
不行,因为我要的转换卡要一头插在系统的ISA槽上,另一头接PC104的IO卡.

网友B(2007-08-21):
豪恩科技转接卡系列 ISA转PC104
提供各种总线转接卡:PCI to CPCI, CPCI to PCI, ISA to PC104, 蓝牙 to Rs232, PCI to miniPCI, PCI Riser, 同时提供改版PCI接口板卡到CPCI接口板卡的服务
www.horntech.cn/productService/adapter.htm
010-8211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