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模拟信号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2-09-18):
请问大虾: 4~20mA电流信号能传输多远距离无损失?如果距离不够,,可采用什么方式延长它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2-08-06):
50米以内应该没问题

楼主:
问题是我需要传送的距离大概700M

网友A:
我用1.5mm2的导线可传送300米。700米没试过。你可以用增大导线面积方法。要不只能先做AD转换再传送。我也想知道你结果.

网友B:
这么远的距离应该用分站来采集了,否则众多PLC厂家各自的I/O扩展方式有何用处?用合适的分站应该比在电缆上打主意要划算。

楼主:
还是选择远程IO站或分站处理吧,这么远的距离直接电缆连接也不大合适吧?各种PLC均有相应的远程IO!

楼主:
每个站都只有2、3个,而且还不在一起,用远程I/O太浪费,而且业主要求只能用电缆,不能用通信,电流信号只与电感大小有关,而电缆资料又很少提到电感参数,所以很难判断,麻烦就在这。

楼主:
应选择现场总线方案。 如果“业主要求只能用电缆,不能用通信”,那么让他自己去做……

网友B:
竟然有这么不懂怜香惜玉的业主!!! 告诉他,用截面为1M的纯金导线!肯定没问题!!!

网友C:
电流信号只与电感大小有关?? 你是传输4~20直流电流信号,应该与电阻值有关! 而且用的应该是两线制仪表,主要考虑的长电缆产生的压降。 1000米以内,用带屏蔽的1.5mm2的信号电缆没问题。 原因很简单,你可以估算或测一下这么长的电缆的阻值,只要由此产生的压降在允许之内。 我做过一工程中有1500m的,没问题。hongshanshu0193@sina.com 很简单的工程问题,

网友D:
我做过1个传输距离1km以上的实例,传输距离大小跟信号源驱动能力有很大关系。

楼主:
要是对数据的精度要求不高,楼上两位的经验到是很不错的,这样你到是要好好的计算一下了,特别注意信号的变化频率和干扰问题,实际做的时候最好用示波器检查一下信号。做到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E(2002-09-06):
大概只有试过心里才能蹋实,如果想更放心一点,还是用通信网络的形式比较好。

网友F:
有没有想过用补偿器呢?随便找一个信号放大器,只要选择好的换算关系,我想也是可行的吧

楼主: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的确是与信号源驱动能力,传输电缆的阻抗值,以及采集卡的输入参数有关,在信号源好,又没干扰时,1公里可能是没大问题,但我想采集到的信号一定还是有漂移;但在大型工业厂房环境下(特别是有大型机组的变频控制),电磁干扰是很严重的(即使有屏蔽的条件下),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传输距离的长短不是简单问题,就跟RS485网络一样,理论上可以1.2公里,但在工业环境下,也只能达到200M左右。 因为业主要求通信和硬接线冗余至监控系统,所以要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4~20mA信号呢?可以使用脉冲信号嘛。

楼主:
脉冲?云彩~~~~~~累加量才用脉冲!!

网友H:
呵呵,我有个好主意!将模拟量转换为脉冲! 如果需要传输1个模拟量,那么可以这么做。 1.铺设1根3芯电缆,设3根线分别为A、B、C。其中A线为传输使能线,B线为数据线,C线为公用线。 2.A和B线一端接本地PLC的输入端,另一端接远程PLC的开关量输出端,C线的一端接本地PLC的输入端的公共端,另一端接远程PLC的开关量输出端的公共端。当A线为高电平时,B线传送数据有效,A线为低电平时,B线传送数据无效。 3.假设当前模拟量转换值为十进制的1234,此时置A线为高电平,然后在B线输出1234个脉冲即可。在本地PLC中,如果A线为高电平时,数一下B线的脉冲数就知道那个模拟量的大小了。 4.如果需要增加一个模拟量,再加条数据线即可。 5.在这里,远程PLC必须选24V晶体管输出型号的PLC。

楼主:
主意是不错,,问题是远端不是PLC,而是只能输出4~20MA的仪表!

网友I:
4~20mA的电流讯号应该有很好的抗干扰能力,而且与线路的阻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值得试一试,我想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janlly: 你那现在做得怎么样了?你用电缆传输就一定会遇到信号漂移的问题。我想只能做也屏蔽接地。至于压降你可以在PLC里校正。

楼主:
目前还在设计阶段,以前在另一个项目中,也有近1KM的模拟信号,而且是户外无强电磁干扰的地方,就出现信号漂移过大,工作一段时间后现场仪表的信号源也经常损坏,,所以在目前的项目中,特别是电磁干扰很严重(有多个大型电动机组及其变频系统,110KV大容量变压器的厂房),对远距离现场信号处理很麻烦! 我想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上都会遇到的,特别是在管道,引水,铁路等场合!

楼主:
长距离传输还是用数字量传最好,你可以在仪表处用A/D卡将4-20mA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不知市场能否买到你需要的卡,如果买不到,查些资料自己做一块卡。

网友J(2005-09-10):
关注!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方案,其中就有要将大约2000m距离的高位水塔水位的4-20mA信号引入系统的问题。看了上面几位的帖子有了些把握,特别是班门弄斧、77、近思的贴子。 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实现较远传输,受外部信号干扰、电阻大小影响较小。我的信号电缆处在野外电缆沟内,我想做好系统接地、信号屏蔽的工作后应该可以实现 4-20mA信号的传输,由于精度要求不高,只要不出现较大无规则波动,可以用软件方法补偿漂移的。

网友K:
我用过将近400米

网友L(2008-07-18):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现场采集4-20MA信号的距离在1500m左右,而且控制的是比较重要的参数,稍有波动将影响到全厂的生产。

网友M(2008-10-19):
有屏蔽线,一端有良好的接地。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