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系列请教

楼主(2002-09-19):
请问有QUANTUM的双机热备的问题,在配置好cpu type,loadable, IOmap,而且两块底板上的模块配置也完全相同,将程序下载到primary后再更新standby.现在我还缺少什么步骤,或还有什么步骤的顺序不对?请给我一个完整正确的步骤。谢谢!!!!

网友A:
不但两块底板上的模块配置要一样,而且软件版本也要一致

楼主:
到WWW.MODICON.COM去下栽HOTSTANDBY说明书,照书上说的做,很简单的,注意CONCEPTV2.2支持MB+冗余,不支持MODBUS TCP/IP冗余,要用2.5版

楼主:
怎样启动standby呢?

楼主:
HOTSTANDBY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