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能否编译?

楼主(2002-09-19):
给用户的开发版,总是被改来改去,三天两头要去维护,又不好多说,有没有不让用户看代码的方法?

网友A:
把菜单和热键全部屏蔽掉,在设置自动运行。

楼主:
那样的话自己也进不去了

网友B:
使用InTouch的应用程序发布器,选择"只运行"模式! 或从拷贝给用户的应用程序中,删除*.win.

网友C:
那样的话自己也进不去了 ! ****** 用权限管理一下,>6000的等级不给用户!

网友B:
你自己留一份完整的,给用户只运行的不就行了。或者设置NT/2000权限,让用户无法运行WindowMaker.

楼主:
那样的话自己也不能改了吗

网友D:
搞到一个key,权限只是运行!大约4k多!

网友A:
我也遇到过dz08039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在PC机中留一个运行狗,开发时用FLOPPY上的开发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