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软器动频繁保护

楼主(2002-09-19):
我在一个水源井项目施工中遇到以下怪问题: 总共有十口水井,分别都安装了25KW西普软启动器,每口井都由单独的变压器供电。整个井的排布为向西方向延直线3口井,向南方向7口井,井距为3KM。水井控制采用无线方式。系统运行后发现向南方向的7口井软启动频繁保护停车,而向西方向的3口井工作一直比较正常。故障显示为软起CPU干扰,检查变压器及泵的工作电流,电压、频率、接地都正常。将南面7口井任意一台软起换到西面的井房都可正常工作,而将西面3口井任意一台软起换到南面都无法正常工作,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2004-06-21):
起动次数受到限制了。

网友B:
你说的是西安西普公司的产品,由于该产品的限流性能和CPU的抗干扰性能较差,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查找原因: 1、电机负载不完全相同,因此软起动器参数设置应适当调整。 2、供电线路线径不够,导制线路末端起动时的压降过大,CPU电源受干扰。 3、软起动器附近线路不合理,干扰CPU工作。 我是浙江西普电气有限公司的,西普是我们公司软起动产品的注册商标。你若选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网站是:http://www.xipu.cn或www.xipugroup.com 网络实名是:西普或软起动 我的邮箱:xuap@mail.china.com

网友C(2005-01-11):
断电以后,西普软启动器的面板上出现“888888”,面板上所有按钮都不起作用,换了控制线路板,故障就消除了,请问是控制线路板上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