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2-09-19):
请教各位大虾,我想给欧姆龙PLC接上个串行口,可是焊上去后就是不行,不知有没有谁做过类似的事,如有经验,请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型号的PLC?如是C200H系列,可以参考下面的接线方法: C200HX/HG/HE 计算机 2 -> 2 3 <- 3 9 -> 5 PLC侧4和5短接 计算机侧4和6短接,7和8短接 详细情况可以查看C200HX/HG/HE操作手册电子版第427页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CPM2AE型的omron PLC上面不带串行口,于是我们自已焊上了一个串行口,焊接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使用,想请教在其内部要不要进行设定? 怎样设定?

网友A:
CPM2AE是CPM2A的简化版,他的操作系统和相同点数的标准版可能是不一样的(好像他的指令也比CPM2A少几条,由于样本在公司,无法验证),所以就算把232口焊上也没有用的。(如果硬件相同,把他的操作系统烧成和CPM2A一样,估计能用。风险太大,不试为妙!)

网友B:
以前的CPM2A可以焊接RS232口,但OMRON前几个月对内部线路进行改造, 现已无法焊接使用。

网友B:
sorry! 打错 是CPM2AE。

网友C(2008-11-19):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PLC是CPM1A型,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啊?是不是要进行什么设置啊?请不吝赐教!!!

QQ:444764091

网友D:
CPM2AE上面的RS232不是用来和PC通迅的,是用来接人机等外围设备的,PC通迅要用编程专用通道,就是边上的那个好像是20针的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