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2-09-19):
我现在帮我们单位做一个数据采集卡,设计要求如下: 1 可分别测量应变,典雅,温度信号 2 采样通道:40ch 3 采样频率:同步采样100Ksps/通道 4 AD分辨率:16bit,系统精度:0.05% 5 存储容量:1Mbt/ch 6 量程: 5V 7 抗冲击和加速度场:50gMax 是否有生产这种采集卡的厂家,如果有,希望能得到你的答复,谢谢! 我的油箱:duqiuhua@371.net

网友A:
哪有RS485模块/CAN总线模块的ABS塑料外壳供应,类似研华隔离线性放大器电路的ABS塑料外壳供应。(均为浅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