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有什么用途?和传感器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2-09-19):
我是刚接触这个领域的菜鸟,要做这方面的测试,现在什么都没有,包括设备,要自己找,然后老板买。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变送器有什么用途?和传感器有什么关系?(温度、湿度和流量)

楼主(2002-07-05):
还有就是:他们和巡检器又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配套使用的?数字化温湿度传感器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传统的传感器一般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经由变送器调理或放大,就可以被巡检仪或其他设备显示或传送到上位机。 数字化温湿度传感器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传感器与变送器整合为一体,省去了复杂而繁琐的调理过程,并由于数字传输,精度得到进一步保证,系统稳定性相应提高。不过,数字化系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请参见www.lance-cn.com的介绍。

网友B(2002-09-19):
不知你的测试工作做的咋样了 我是做现场总线智能仪表测试的,可以交流一下 E-mail:wangjunr@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