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有格达的声音

楼主(2002-09-19):
师傅们:变频器接上电机后运行,电机发出“格达”声,经查电机是好的,变频器方面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A:
解决:换新电机看一下,一般变频不会有故障。

网友B:
如果确信这声音不是电机机械方面发出的,可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正常(如是否平衡或有对地短路)

网友C:
电机与负载的联结键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