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松下伺服MINAS控制方法

楼主(2002-09-20):
大家好!松下伺服驱动器MINAS用单片机控制,工作于位置模式,在电子齿轮一定时,伺服电机速度是否随单片机所发脉冲指令频率变化而变化?单片机送出一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运转当量值。伺服驱动器采样增量编码器位置信息,并与单片机送来的脉冲指令进行比较,自动修改位置偏差计数器。到达目标位置要送脉冲数量只有作为控制器的单片机知道,单片机停发脉冲,伺服电机就停止,伺服驱动器怎样修改位置偏差计数器? 用单片机控制MINAS系统,单片机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并采样增量编码器四倍频后的信号作为实际位置,单片机通过正向脉冲或反向脉冲调整实际位置为目标位置。请问在用单片机控制MINAS系统且工作于位置模式时,这种方式是否最简单?是否可以不外接四倍频电路而利用驱动器内部的四倍频电路让单片机知道实际位置? 我第一次用伺服电机,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我也有兴趣, ldqdhco@21cn.com

网友A:
1.伺服电机速度是随单片机所发脉冲指令频率变化而变化,频率越高,转速就越高。 2.伺服驱动器位置偏差计数器一般是不能修改的。但可以通过调整驱动器的参数使偏差计数器里的残存脉冲数最少,以达到单片机停发脉冲,伺服电机就停止的要求。 3.单片机可以通过读取编码器的信号知道电机的实际位置,但每转的脉冲数是2500个。 控制电机时,单片机只需按以脉冲当量计算出的脉冲数发脉冲即可。分辨率是0.036度。 4.具体情况可致电:028-87018071,87011014 或与我联系。zhxy7292@163.com

楼主:
多谢zhxy,很希望以后多交流!我的邮箱:atmel_sg@sina.com

网友B(2005-04-08):
您们好: 请教各位一下我想问一下松下伺服电机漂移怎么办?控制器是美国海宝的EDGE系统,速度控制,知道麻烦告诉我 先谢谢您

网友C:
王工: 您不是用富士的吗?怎么换松下的拉?富士W系列一样可以用速度控制。

网友:
电机漂移,一般来说,是编码器信号干扰造成的,否则,控制器不会让它漂的。

网友D:
控制器是美国海宝的EDGE系统,速度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漂移可以用伺服的自动零漂调整解决,不过,伺服再次通电的时候,EDGE系统要首先通电并且发挥控制作用!

网友:
不过我记的松下的自动零漂要把SRV-ON信号断开才能调整

网友D:
断不断开都一样的,前提是控制器输出为零即可。

网友B:
宋师傅你好啊,客户要的啊,漂移好了我搞定了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富士W还好啊 就是富士W的电机不好,怕干扰不能接航空接头啊 您可一告诉我为什么? 我想不同啊 我用的富士B还没有着给问提呢

网友B:
dragonli112 您我搞定

网友B:
谢谢您:刘岩利 我弄好了啊,请问您有QQ么, 我的306300655

网友D(2005-08-14):
不用谢!这些都是一般的常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