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电容爆炸问题

楼主(2002-09-20):
请教各位高手,今有安川变频器616PC3 1.5KW在使用中多次发生主回路滤波电容爆炸,并击穿模块,现想问一下,滤波电容何原因引起爆炸?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02-07-22):
很多原因!可能是装反!质量不好!容量不够 ! 100K放电电阻坏!

网友B(2002-09-20):
由于制动太快,逆变电压太高,解决加制动单元,设计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