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数据库的写入问题

楼主(2002-09-20):
请教: INTOUCH软件是否支持ODBC方式将PLC的数据写入oracle数据库中, 是否还有其他的好方法?

楼主:
当然支持,InTouch里面有一个Demo(SQLServer),你可以参考一下,应该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自己的Oracle应用。如果实在不行,找我(价格优惠^_^)。现在的工控软件都支持ODBC,不过ODBC的效率不高,你可以看看OPC或其它的书籍。 ychliu@msn.com;zdhyb@mail.csu.edu.cn

网友A:
一、在安装时选择安装SQL Access 二、在Intouch中会出现SQL访问管理器选项 三、设定绑定列表和表模板(相当于建立数据库结构) 四、使用SQLConnet函数尝试连接 五、具体函数和使用方法可以参看帮助文档InTouchSQl.pdf文件

楼主:
用ADO控件?

楼主:
建议使用OPC方式写入,oracle支持这种方式。用odbc太慢了,会形成数据传输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