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的应用

楼主(2002-09-20):
各位大哥: 小妹想问一下,说了这么多关于RS-232接线和原理,我想知道一下,RS_232具体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仅仅用于DCE,DTE之间的连接,那我就不懂了,现在DCE,即调制解调器已经不真么用了呀,那为什么RS-232的技术还那么多人关心。 呵呵,问题有点可笑,但是一直搞不懂呀,希望各位告诉小妹呀。

网友A:
一般可用于计算机与下位机(比如设备,仪器)的连接。这种设备和仪器提供串口与计算机通讯。计算机可对它们进行控制和数据交换。

网友A:
RS232应用最常见也好像就是PC机与下位机的连接,因为再怎么升级,PC都留有串口,而其它地方的串行通讯基本上都用RS485。 其实就是串口通讯成本低,也能满足大多数场合的要求。

网友B:
我明白了,可能我缺少操作经验,书上一直说RS-232端口用于DCE与DTE之间的连接,其实那只是一个方面,由于PC上提供RS_232的串口,所以关于这个标准就较为通用,加上现在RS-485具有的许多特性,所以用于串行通讯的许多场合,对吧,呵呵。

网友C:
一般的设备都有rs232接口,是为了调试设备方便用。因为计算机也有rs232接口。

网友D:
RS232是最通用的串口协议,而且是最简便,可靠的通讯连接,例如你可以通过串口把你的PLC和PC连在一起,这样你就可以通过相关的组态软件来上载、下载用户程序。在A-B通讯里,除了RS232外,还有DH488,DH+,Ethernet,ControlNet,DeviceNet等通讯协议。 jinqiangzhangcn@yahoo.com.cn

网友E:
我刚开始接触串口通讯时间不长,想系统的学习一下串口通讯方面的知识,谁能告诉我应当看那些书?谢谢!!!

网友F:
请问各位大哥: 西门子S7-300PLC中的IM361,IM360,IM153,IM157模块是否为Profibus DP 通讯口,而ET200M中的CP341是否为Profibus PA通讯口。请各为大哥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