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输入的电源

楼主(2002-09-21):
我想请问你们有没有如下规格的电源: 输入电源有两路:一路是:AC85-264V; 一路是:DC220V; 输出是DC24V(三组) 两路输入电源可同时输入,但若一路断开后不影响输出。 请回复!谢谢!

网友A(2005-12-13):
你好!
你说说输出的功率是多少?我们可以做的!

网友B:
简单做就是把交流的整流滤波后与直流供电通过整流二极管或在一起,一路掉了,另一路电源供上,有了二极管也不怕反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