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981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2-09-21):
各位老师: 你好!我在使用PCI-9810进行数据采集时,存在以下疑问,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决; 1.A/D转换是在采样时钟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可以自己定义采样点的精 确位置(即不采用默认的采样位置)吗? 2.使用外部触发方式采样,当接收到触发信号后,一定要经过350ns的延时,才开始进行A/D转化并采集数据吗?还要等时钟到来才开始采样吧? 3.本采集卡对外部时钟要经过分频,经过分频后的时钟和分频前的时钟有没有什么相位的差别?即分频过程除了对时钟周期有影响外,还对其他参数有什么影响吗? 谢谢!!!!! 小邱 4.

网友A:
1.如果是外部时钟的话,在第一个时钟的上升沿采样 2.你试一下post-trig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一来触发就采样 3.只是2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