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CI8164反馈脉冲计数因何不稳定?

楼主(2002-09-21):
本人采用凌华PCI8164做伺服电机运动位置控制,发现其对外部反馈脉冲计数不稳定,即显示很大的误差,实际位置没有这么大的误差。有时甚至电机不动而计数器却在跑。用仪器测量反馈脉冲是稳定的。

网友A:
请察看一下接线。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电机?

网友B:
采用松下A系列交流伺服!

网友A:
我用PCI-8164接过三菱、松下伺服,没有发现反馈不准的情况。 松下伺服一般是用增量式编码器,要接EA,EB,EZ。 PCI-8164一共有4个轴,你试试换一个轴看反馈是否准确。 如果还不准确的话,请找当地的技术支持。